自动温度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3-07-03):
我单位有数个大型干燥器,,主要结构是电磁调速风机前加蒸汽发热片来起到干燥左右,温度控制是通过温度传感器的信号自动调节蒸汽的压力大小来实现的,可实际情况是温度控制不灵敏和不精确。所以想试试通过调整风机转速来实现温度自动控制,所以想问问怎么样改造才最合理,成本也最低

网友A:
你温度信号是什么? 其实 你用块二次仪表 就行了

网友B:
我可以帮你解决,告诉我风机大小,压力高低。 HUITONGW@371.NET

网友C:
可以和我们联系: 哈尔滨格锐工业自动化测控有限公司 0451-6292321

网友D:
这里边有两个量:一个是蒸汽的压力大小(决定有没有足够热量)、一个是风机转速(决定能不能把蒸汽带来的热量散出去),都会影响干燥温度。实现温度自动控制,比较理想的情况是二者同步(设计时应该会考虑)所以需要细致的找好二者的对应关系,由温度检测仪表控制。如果比较困难,控制一个也可以。 还有一种情况是仪表参数没有调节好或功能不强,建议采用有自整定功能的仪表,把参数调节好,精度有望上升。再检查传感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E:
yokogawa的UT温控可以输出加热冷却两个回路,可以控制风机变频器(4--20mA)和蒸汽阀门(4--20mA)达到这个目的,很多年以前就有这样的产品了

网友F:
你好 我们是专业生产温度传感器的厂家,我们可以解决你的问题,请和我们联系 重庆仪表材料研究所 朱家利 023-68266186

网友G:
热交换器后有个疏水阀,所以无论你改进气压力还是流量都没多大效果,要有效果只能控制蒸汽开停时间,我目前正研究该问题,刚在仪器蓝发了篇,你也关注下。

网友:
我赞成周公的意见,但是可以通过控制蒸汽压力和风机转速的来调节比较好,可是使用一个串级控制,就比较好的

网友H(2005-10-23):
我赞同YAUYUH的观点,厦门宇光电子很早就有这样的温控表了

网友I:
买一块厦门宇光产的AI-708表就可以了.

厦门宇光网址:http://www.yudian.com/

网友J:
经验之谈:蒸汽散热片前-蒸汽管路上装减压阀-恒定压力;蒸汽散热片后-装疏水阀-保正活蒸汽温度稳定。
    选一台宇电AI-808调节器。
    但一定要用【手动自整定】的方法来做电磁调速电机的自整定,才能整定出合适的PID参数M5、P、t如不清楚与厂家联系。

网友K:
这是03年的贴子
人家问题可能早解决了啊

网友L:
我们讨论的是如何解决问题

网友K:
问题已经解决了还讨论什么呢

网友M:
问题可能解决了,他提出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用最经济的方法还是可以探讨,其实他的配置已经落后了,用二个变量(温度、风速)可解决,对他们的投资多一点,但提高产品品质、能源消耗降低,成本回收期短,还是可行的。

网友N:
不用那么麻烦,你可以用一个温度变送器(4-20mA)和一台变频器就可以进行控制了,变频器要根据风机的大小来定,用ABB的就行,因为不需要另加配置就可以实现PID调节了。你若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和我联系010-82772160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