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well变频器
求助:A-B变频器“接地故障”问题

楼主(2003-07-03):
各位好,我有两台22KW的A-B 1336PLUS(1336-B025-AA-EN-L4)的变频器(分别用在火电厂的两套叶轮给煤机系统中),其中有一台在使用时经常发出“接地故障”,更换了外部所有电缆后故障还是不能消除,移至另一套系统中故障依旧,请问是不是变频器本身有故障,何处有故障?另一台在使用过程中会自己反复改变方向(控制系统中没有要求方向改变控制的功能与接线,TB3有“启动、停止、复位”三对接点,及24,25端子短接),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请各位大侠帮忙,多谢!

楼主:
补充一点:两台变频器都是380VAC的电源

网友A:
检查输出是否缺相,或不平衡!

网友B:
输出平衡则检查电流互感器!!

楼主:
听说变频器功率不够,会导致电机反转,是否有此现象?

网友C:
我以前用此变频器检测到的电流控制他输出正反转,具体是控制一星形阀,因物料中有固体块,所一当机械被卡电流上升给出信号电机反转就好了,你是否参数设置有误,

网友D(2007-11-13):
你的变频器有故障,报接地的那台可能是IGBT有问题,反复正反转的那台是线路板有故障.

网友E(2008-03-10):
Rockwell的Reliance HR2000经常报GF,加装电源隔离变压器。

网友F:
互感器坏的可能大,

网友G:
我司1336PLUSII系列变频器2008年有特特价格,欢迎大家来电咨询。
联系方式:
名称:深圳市天翔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167号南景苑20B
电话:0755-26499477 传真:0755-26063303
网址:www.tianxiangauto.com.cn
联系人:王翔
QQ:107828679
EMAIL:tianxiangaut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