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PCDatacallback与IAdvise sink,IData Object 的区别

楼主(2003-07-03):
请问在通信机制中, IOPCDatacallback与IAdvise sink,IData Object 的区别是什么,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

网友A:
谁能提供 IOPCDatacallback.dcu的最新版本

网友B:
在OPC规范中,它支持COM技术的双向通信机制,具有事件驱动功能,当OPC服务器的数据发生变化时它能自动通知OPC客户,从而大大提高效率。在OPC 1.0规范中事件驱动使用的是COM的通报连接机制,在OPC 2 .0规范中又增加了对连接点的支持。 在异步方式中,OPC客户端要进行接收器(Sink)对象的设计。OPC 1.0规范支持从IAdviseSink接口派生的接收器,OPC 2.0还支持从IOPCDataCallback接口派生的接收器,接收器的标识和创建完全是客户程序内部的事情,但它是相对独立的对象,有自己的引用计数和接口查询方法即QueryInterface成员函数。客户通过组件对象的函数把指向接收器的指针传给组件对象(可连接对象),这样接收器就与组件对象连起来了。组件对象保存这个指针的一个副本,在需要的时候调用接收器的成员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