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4017和ADAM4024

楼主(2003-07-03):
研华的ADAM4017和ADAM4024 可以挂在一个 485口下面吗?

网友A(2003-05-27):
应该是可以的, 若您是用 PC COM1/COM2 去存取的话, 还得配合一颗 4520 的 232/485 converter. 不过, 印象中 ADAM 的产品要用 jumper 去设定 baud rate/data format 等. 若设成不一样的话, 会无法工作. 您也可以参考泓格 7000 模块, 内建 self-tuner 技术(多国专利), 不需设定 jumper. 7000 系列模块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000/7000_index.htm 7520 : 232/485 converter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000/i-7520.htm 7017 : 8-channel analog input module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000/i-7017.htm 7024 : 4-channel 14-bit analog output module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000/i-7024.htm GettingStarted - 7000 模块使用简介 http://www.icpdas.com/download/7000/manual/getstart.pdf Software (Utility, DLL, OCX, OPC...) for 7000 http://www.icpdas.com/download/7000/7000.htm

网友B:
在新疆有没有ADAM系列产品的代理? 谢谢

网友C:
菊花连网络,没有问题!

网友D(2003-06-30):
新疆有代理,你可以问研华的服务热线:800-810-0345

网友E:
新疆的研华代理: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明园西路1号 石油花园西南小区A座1107室   830000 TEL:0991-4514795

网友F(2024-04-19):
  研华的ADAM4017和ADAM4024 可以挂在一个 485口下面,4000系列的都可以挂在一个485下面,可以通过模块地址进行区分,一条485线可以挂256个模块。

  远程I/O模块性价比高,需要可以私信我。SY18131109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