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安全防爆技术的特点

楼主(2003-07-03):
本质安全防爆技术的特点 针对电火花和热效应是引起爆炸性危险气体爆炸的主要引爆源,本质安全技术通过限制电火花和热效应两个可能的引爆源来实现防爆。因此,它是最安全、最可靠的防爆技术。它实际上是一种低功率设计技术。通常对于氢气(ⅡC)环境(最易爆环境),将电路功率限制在1.3W左右。这种本质安全技术能很好地适用于工业自动化仪表。尤其是近年来,本质安全仪表在某些品种上已占主导地位,并且还在呈逐步上升的趋势。例如,由某国外著名仪表厂商对前几年压力变送器的销售情况进行的统计就可说明这一点: 安全栅销售情况比较表 产品类型 无火花型 普通型 防爆型 本安型 销售份额 10% 20% 30% 40% 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微电子、微处理器技术的迅速发展,工业自动化仪表已趋向于低功耗、电子化、小型化,更加容易实现本质安全。 本质安全防爆技术在工业自动化仪表上有如下显著的特点: a) 适用范围广:本安技术是唯一可以在0区危险场所使用的防爆技术。 b) 操作方便:可以带电对现场仪表进行操作,与安全场所的操作一样。 c) 造价低:不需要设计工艺复杂,体积庞大且又笨重的隔爆外壳,本安仪表具有体积小、结构简单、重量轻和造价低的特点。据资料介绍,制造一个本安型和隔爆型开关传输回路的费用之比为1:4。 d) 安全可靠性高:本安仪表不会因紧固螺栓的丢失或外壳结合面腐蚀、划伤等人为因素而降低仪表的安全可靠性。 e) 对于象热电偶等简单设备,不需要特别认证即可接入本安防爆系统。 由此可见,本安防爆技术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安全、最可靠、最理想的防爆技术已广泛应用于现代工业自动控制系统中。

网友A(2001-08-22):
请楼上的朋友写明资料出处。 或者参考的文献,便于参考。

楼主:
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所。 我们提供各类安全栅。

网友B:
本公司提供防爆隔离栅,欢迎联系。 上海杰目科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 E-MAIL:zhoudeying@sina.com

网友C(2001-11-10):
请问一下,本安与防爆的区别。 这种说法对不对:本安即防爆的。或者防爆即本安的。

网友D(2002-03-01):
冒昧: 本安是防爆的一种 防爆电器分为:本安型,隔爆型,增安型 他们适合不同的电路特点和应用场合。

网友E:
有关防爆及隔离卅的产品资料可寄份给我吗?杭州文三路121号武林综合楼819,占勇 310012

楼主(2003-01-03):
《本质安全防爆技术的特点》可参考以下规范: 1、ISA RP 12.1 ISA RP 12.1,危险空气中的电气仪器仪表 2、API RP 500A API RP 500A,石油炼厂电气安装区域分类 API RP 500B API RP 500B,陆上及海上固定与移动式平台钻井与采油设施的电气安装区域分类的推荐作法 API RP 500B Classification of Locations for Electrical Installations at Drilling Rigs and Production Facilities on Land and on Marine Fixed and Mobile Platforms API RP 500C API RP 500C,管道输送设备电气安装区域分类 API RP 500C 石油开采中的不稳定烃类挥发物,第I卷,第II卷 3、NFPA No.493 NFPA No.493,用于一、二、三级一类危险区域的本质安全设备及相关设备标准 ----------------------------------- Globalspec公司简介(欢迎各位发email咨询:globalspecification@hotmail.com)      我公司是专门从事石油化工、冶金、电力、造纸、造船等工业工程技术设计安装规范和工程咨询的一家专业性公司。公司位于风景秀丽的深圳蛇口港。   业务范围:   1、 提供石油化工、冶金、电力、造纸、造船等行业各专业技术代码、标准、规范及工程计算和设计软件(硬拷贝和电子版,具体规范名称可浏览我公司网页)。   2、 提供结构、工艺、配管、暖通空调、电气和仪表技术咨询(包括产品选型、采办、工程招投标、设计、工程管理)。   3、 提供一些免费工程技术规范和计算设计软件给专业人士或公司(数量有限)。      ===========================   Mathcad Profesional V2001i(特别适用于土建、结构、工艺管道、自动化以及数学专业计算)   *****能够在线翻译的.pdf文件阅读器Acrobat Reader5.1(英文原版,可外挂金山词霸、金山快译进行在线翻译)   *****能够在线翻译的.pdf文件的可擦写软件Acrobat Reader5.1(中文原版,可外挂金山词霸、金山快译进行在线翻译,还可更改擦写)      *****文件分割软件(可以将你的文件分割成容量仅有一张软盘大小1.38M的多个文件,便于你在E-mail附件里传送)   仪表专业孔板及压力(差压变送器)孔径及压差计算软件--Emerson Daniel Inc.   热电偶(温度计)套管应力计算软件--bp Arco Alaska Inc. Development Group   工程单位换算软件--Fisher-Rosemount Corp.   Hysys 2.4.1—工艺分析软件--Hyprotech Inc.      欢迎各位发email咨询:globalspecification@hotmail.com

网友F:
楼上的朋友:你好! 我是搞石油的,希望得到石油化工自动化、电气安全设计方面的一些工程技术规范。希望老兄能给我发一些。谢谢!! 我的e-mail:lcfdx@sohu.com cfdq167

网友G(2003-07-03):
吴志扬先生:您好! 能否请教您:集成电路如数字电路、单片机等,它们的管脚距小于GB3836.4-2000的6.4.3(电气间隙)和6.4.7(空气中的爬电距离)的规定,应该怎样做?还是低功耗元器件不考虑电器间隙和爬电距离?希望见告。万分感谢!

楼主(2004-03-04):
本人愿与热衷于防爆电气事业的朋友交流 QQ:8906323

网友H(2004-05-16):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不够时可采用在线路板焊接完毕喷涂二遍三防绝缘漆的方法,非本安及关联电路可不于考虑

网友I:
E+H公司能提供多种本安型的物位仪表用在危险场合,而多家公司只能提供隔爆型的物位仪表。

网友J:
本安即防爆的。防爆不一定都是是本安的。 赞同 starcool6 : ‘本安是防爆的一种 防爆电器分为:本安型,隔爆型,增安型 他们适合不同的电路特点和应用场合。’

网友K(2004-09-19):
本安型工业仪表电源 现代工业自动控制系统的仪表一般分为装在工作现场的一次表和装在操作室的二次表两部分,一次表是检测和变换仪表,二次表是显示和调节仪表。一次表将工作现场的压力、温度、流量、液位料位、汽/液成分等参数用传感器检测出来之后再经过信号变换,变成4--20毫安的电流信号向操作室传送,操作室的二次表接受到一次表传来的反映现场工作状况的信号以后再进行处理,以显示生产装置的工作参数或者给出操作调节信号,控制生产系统正常运行。 在石化系统等行业,现场处理的生产原料大都是易燃易爆的原料,若电器设备打出电火花就可能引发重大事故。因此,要求现场的电控设备必须有安全防爆的技术性能。 由于现场的一次表主要用作信号检测和变换,自身耗电量很小,所以,用在这些场所的一次表都是按照本质安全的技术要求设计的。这种本安型仪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引起电气打火。这样,对这些仪表的供电也必须符合本质安全的技术要求。 目前使用的一次表供电方案是用安装在操作室里的大电流稳压电源对大量的一次表集中供电。但是,由于这种电源的输出不符合本安技术规范的要求,并且和一次表相联系的安装在操作室里的二次表也不符合本安规范的技术要求,因此,工业现场的一次表就必须对操作室的稳压电源和二次表作本安隔离。 目前使用的隔离方法是在每个一次表之前加了一个叫做安全珊的隔离器件,安全珊实际上是一个可靠的电压电流限制器件,可以保证当工业现场的仪表在使用和维护中出现意外短路或者操作室的稳压电源或二次表出现严重故障时,都不会使工业生产现场出现可以引燃可燃性气体的电气打火能量。 使用安全珊做本安隔离的方法虽然达到了本安隔离的技术要求,但给工业现场的仪表供电系统带来了两个问题。 1、供电设备繁琐。由于一套生产装置的监测参数和监测点很多,这样,使用的一次表的数量也很多。而每一块一次表前面都必须加一个安全珊,操作室的仪表板上就要安装大量的安全珊,增加了设备安装时的工作量和后期设备维护的工作量。 2、增加供电系统的成本。由于安全珊价格较贵,目前大约是每个300--500元,而其用量又多,这就增加了供电系统的成本。 本安型工业仪表电源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设计的符合本安技术要求的专用仪表电源,可以不使用安全珊,直接为工业现场的一次表供电。 本安型工业仪表电源有一组带接地端子的输入端子和多组输出端子。输入端子接220伏市电和大地。输出端子输出24伏直流电压,每一组输出端子由4个端子组成,这4个端子分成两对,一对接工业现场的一次表,一对接操作室的二次表。每对接一次表的端子都和接二次表的端子以及和电源本身做了符合本安技术要求的安全隔离。因此,使用本安仪表电源为两线制的一次表供电,不必再在一次表之前接安全珊,可将现在的“直流电源--安全珊--一次表”的供电方法简化为“本安型仪表电源--一次表”的供电方法。这样,既降低了一次表供电部分的设备成本,又使仪表板上安装的设备减少,便于前期安装施工和后期维护。 本安型工业仪表电源按照对二次表输出信号的不同分为电流输出型和电压输出型两类,电流输出型对二次表输出4-20毫安的电流信号,电压输出型对二次表输出1-5伏的电压信号,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用。 我们研制的这种本安型工业仪表电源,概念新,技术优势大,希望与有实力的厂家做项目合作,以期推广。 兰州四达电子技术研究所 联系人:冯旭升 电话:0931-3231339,7539361 Email:fxusheng@163.com

网友L(2005-06-27):
我用过上海怡贝的安全栅,还可以,也不贵。

网友M(2006-04-13):
在石化系统中,本质安全珊一般安放在什么位置?谢谢

网友N(2006-05-22):
在用上安全隔离栅的仪表中应该大多数情况下还得用上本安防爆电磁阀吧,我们公司主要是代理美国ASCO电磁阀与德国P+F安全栅的,如有需要请与我联系哟,特别是ASCO电磁阀我们公司代理该产品已有十三年了,对于服务各方面都很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