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的控制程序怎么编的?

楼主(2003-07-03):
在PLC中,编程用的是PLC厂家提供的梯形图编程软件,不同的PLC用不同的软件,而对于工控机,毫无疑问可以自己用VC来编,但有没有什么现成的软件来编程呢?比如研华的工控机用什么软件?对于不同的工控机编程软件是否通用? 多谢!

网友A(2002-03-01):
在工控机或PC机上有很多很好的应用软件,如: 数据采集与分析应用:LabVIEW,VEE,DASYLab... 工业监控:Intouch,FIX... 控制(IEC-1131-3):Isagraph,Incontrol 用什么软件取决于进行什么样的应用&硬件,总之,在PC平台上的应用软件比PLC上面多很多。工控机只是物理结构与PC不一样,软件都是通用的。

网友B:
我的毕业设计要用编程序的,是用在pc机上的,c语言能不能用?我就学过这个,不过要实现的功能比较简单,是不是用那基本的20条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C:
TRACE MODE是一种通用的DCS系统组态软件,它不仅适用上位操作站节点的开发,同时适合下位控制站节点的编程,可以为研华的PC-based产品MIC2000,弘格的小型控制器I-7188等诸多基于PC架构的控制设备编程,开发环境在WINDOWS下,使用符合IEC1131-3的可视化编程语言,用户只需关注自己的应用程序,开发后的控制器可以独立运行,同时提供与SCADA系统通讯的OPC接口。 欢迎访问TRACE MODE中文网站http://www.tracemode.com.cn

网友D:
只要是计算机上的语言就行 用BASIC也行啊

网友C(2002-04-09):
我估计您没有完全理解工控机的概念。工控机是一个计算机,比普通PC架构更好,更稳定,价更高,就像琳琅满目的台式PC一样,工控机也有很多生产厂家,但用的操作系统就是那么几个。

网友E:
研华现在自己也有组态软件AStudio。 不过ddxj说的对,工控机就是一个计算机,和普通台式机没什么两样,用的是通用操作系统,编程软件自然也是通用的。

网友C(2003-07-03):
大家好!首次登陆,小弟刚接触工控请各位多多关照,不知哪位前辈有工控机原理及应用一书能否给站弟发一个     EMAIL:LIUBIN900000@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