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研华PCL-818HD的 请看过来!!!!!!!!!!

楼主(2003-07-03):
研华PCL-818HD 有1K的FIFO! 但是为什么The IntrCount value for PCL-818HD and PCL818HG can be set to 1 or FIFO_SIZE(512)??? 也就是说512个数据才产生一个中断.如果数据类型是float 或者double怎么办? float占4个字节,512个数据才产生一个中断的话,数据量就是2K!会不会出现问题呀?

网友A(2003-01-02):
可能是FIFO half full interrupt,所以是512。

网友B(2003-03-07):
pcl-818l,pcl-818hd 如何进行数据扩展,如用pcld-798d

网友C(2003-05-19):
pcld-789d吧 数据老是不对劲,怎么办

网友D(2003-07-03):
这一类的数据采集卡都是完成一次模数转换就产生一次中断,你不用考虑数据类型。因为如果12为精度的话那就是开一个12位的寄存器,每次完成采数都往里存,同时产生一个中断通知计算机来取。有fifo的情况则是完成一次采集就往fifo扔,此时也产生中断,只不过用不着响应。当fifo半满的时候会有一个事件,你只要抓到这个事件,用函数把这一半fifo的值取出来就成了。

网友E(2007-08-07):
询问能否使研华818HG数据采集卡的DA输出成为双极性输出。

网友F(2007-09-17):
在这里,数据的个数和数据类型无关

网友G:
ggioti@hotmail.com.网上沟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