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85现场布线高手

楼主(2003-07-03):
我现有一工程,485总线通讯,长度2000m,15个节点,波特率:9600bit/s以下,外界环境干扰不大。为了降低成本,我采用如下方案。: 1。采用串型接法 2。电源线采用非屏蔽双绞线(4芯,线径0.75mm以上) 3。电源线采用RVVP2×1的电缆,为节点电源和中继供电 请高手对我的方案指点一二,另请有过这类工程经验的高手为我推荐一两种好的应用于485总线的双绞线产品。 谢谢

网友A:
长度2000m,15个节点 & 采用串型接法 --> 每段約100m --> 用7510/7510A串在节点 --> 共15個7510/7510A --> 波特率:9600bit/s以下問題不大 若有問題 --> 請在 7510/7510A 接terminator --> 通常7510/7510A兩端接terminator效果較好 --> 有些接單端效果較好 --> terminator 電阻值與線材(impedance)與線長有關 通常在100 ~ 400 歐姆之間 --> Run Program 24 hours & no error 即表示 ok

网友B:
这样的系统最好在485总线上加一个有光电隔离保护功能的中继放大器,一可以起到保护总线的作用,二可以是485总线上信号更强更稳定.我做过一个13个节点的,我采用的是并联接法.我用了8520(232/485的信号转换器)输出的485总线信号,在特别远的几个点上还加了8510(485中继器)已经一年多了,现在还十分稳定.是瑞赛特公司生产的8510,8520.电话是025-4200870.你可以咨询一下他们.我一直用他们的这几款产品,还不错.

网友C:
P.F.Huang 所说的 7510/7510A... 7510 RS-485 Repeater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000/i-7510.htm 内建 Self-Tuner (多国专利) 自动调适各种 baudrate/data format. 并有 3000VDC 隔离. 7510 对于各种线材都有很不错的相容性. 7510A RS-422/RS-485 Repeater http://www.p.icpdas.com/products/7000/i-7510a.htm 7520 RS-232 to RS-485 Converter http://www.p.icpdas.com/products/7000/i-7520.htm 若是您的网络上要挂的是 15 个设备, 且又没啥干扰, 或许用 1 个 7510 作讯号增强即可 (理论上每 1200M 得用一个 7510). 若您是要作成 15 个子网络, 使用 15 个 7510 会是比较保险稳当的作法. 7510 亦有隔离保护之功用. 实际作法得依您的现场网络而定.

网友D:
可以参考一下我公司的产品(网络型数据传输与控制模块) Http://www.smtco.com.tw 联系人:王伟 E-mail:wang_wei@smtco.com.tw TEL:0512-53451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