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太王中用中间变量

楼主(2003-07-03):
我的系统中有20个相同的设备,每个设备都有12个相同的模拟量。所以我不想创建所20个相同的窗口,我想只做一个窗口再通过定义12个中间变量来实现各设备模拟量Items的赋值,即我在打开窗口时将该设备的各Item名赋给这些中间变量。但是我发现组太王好像不支持这个功能啊,不知道各位有什么高招解决此问题?

楼主:
没有人能给我一点意见吗?

网友A:
我看过组态王6.02版的介绍,好像支持这种批量命名的功能了,你去它们的网站看看!

网友B:
这个很容易实现,你可以定义13个WORD型的中间变量,其中12个表示该窗口的12个模拟量,第13个变量表示哪个窗口打开,在工程脚本靠第13个变量判断将哪些模拟量送到该变量中。使用时间中断,时间间隔1秒即可。

网友C:
与其费这个劲还不如复制画面来的容易,较你一招简单的,把工程备份好,然后选择变量替换,连名称带内容全换成下个设备的变量,然后把新画面导入到老工程里,如此重复,12个画面就全复制出来了,变量也都是连好的,比用命令改变容易多了

楼主:
haer,你好。我最先想到的就是这个办法。但总感觉这个方法有点土。呵呵,以后维护起来比较麻烦了。所以我希望能通过中间变量来解决它,这样当我以后需要维护时,也只需要修改给各中间变量赋值的语句就可以了。但根据我的试验结果,组太王里好像不能实现啊。虽然在组太王中各变量都有一个Name的属性。

网友C:
用IF() { } IF() { } IF() { } 也可以实现,画面上显示的是中间变量,通过IF给中间变量副职 但我总觉得做命令语言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