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几个关于485现场布线的问题

楼主(2003-07-03):
我有一个工程在加油站,用485通讯,9600bit/s波特率,12个节点,最大节点分支距离130m,最大通讯距离1000m。现有几个问题向高手请教: 1。能否采用“T”型连接,如不能,分支距离多大可以采用“T”型连接。 2。采用何种双绞线既经济又实用(请推荐产品一二) 3。所有节点采用一24V电源供电,距离太长是否会对节点工作产生影响 4。如采用屏蔽双绞线,屏蔽层一点接地,那一点接地应接在PC机端(通过232-485转换器与PC机连接通讯)还是距PC机最远的节点那一端 期盼您的答复

网友A(2003-04-10):
1.可以采用“T”型连接,但“T”型连接要专用的中继。如:I-7513( www.icpdas.com 7513) 2.采用一般的就好了。 3.所有节点采用一24V电源供电,距离太长是否会对节点工作产生影响 只要电源稳定、电压够就好了。 4.最好共地。

楼主:
谢谢你冰糖葫芦。不知你说的I-7513是哪个厂家的中继,有具体资料吗?另外12个节点采用“T”型连接是否每个节点都需要一个中继? 还有你说的共地是什么意思,据我了解采用屏蔽电缆布线需要一点接地

网友B:
jim-gao: 你所问的I-7513是泓格公司的产品,你可以访问www.icpdas.com看更详细的介绍,也可以选择拨打当地办事处的咨询电话。

楼主:
我想用非屏蔽双绞线,请问需要接地吗?能否推荐一产品 另外我用一无源232-485转换器是否可带动12个节点(1000m)?如不行,该选用那种?

网友C:
我怎么没有看到泓格有7513???我只看到有7510。可不可以给一些7513的资料我?ieiwh@163.com

网友B:
To:一个人的精彩 The I-7513 is a 3-Channel RS-485 Active Star Wiring Hub. The unit has three independent RS485 output channels,each with their own driver, which can transmit signals across 4,000 ft (1200m). of cable on each channel. The I-7513 includes both Hub and Repeater functions, so each output channel can be connected to another hub. The isolation site of the I-7513 is located in the input and output interface circuit. In other words,the I-7513 is a three- way isolation module. Input: RS-485. (two wire, D+, D-) Output: 3-channel RS-485. (two wire, D+, D-) Speed: “Self Tuner” , auto switching baud rate, 300~115200 bps Three-way Isolation voltage: 3000V DC Power consumption: 2.2W max. 到以下网址有你所需的7513的详细资料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000/i-7513.htm

楼主:
好象没有人愿回答我的问题,请问有485现场布线经验的朋友吗?能否交流一下,我的EMAIL是 : jim-gao@163.net

网友D:
jim-gao: 1、你可以用泓格得I-7520来作RS-232到RS-485的信号电平转换,不要用串口取电的转换器,我作过试验,在300m距离上误码率就很高了。 2、电源的问题,要看你的设备对电源的要求如何:首先是电压范围,距离远了,一定有衰减,看衰减后的电压,设备还能不能正常工作,这要实际测的;其次不同的设备对电源品质要求都不一样,如纹波系数等,距离远了,一定有噪音串进来,你又不想用屏蔽线,问题就更大了,所以我建议你还是用4类线吧! 3、RS-485通信最好不要用T-形连接,对终端反射和匹配的问题很难解决。在可能的情况下,还是用串行连接,然后根据你通信电缆的阻抗加匹配电阻。如果现场的情形实在是不方便接串行的方式,或成本太高,那再考虑星形方式,最好选泓格的I-7513,因为针对星形连接有特殊的设计,I-7513是1转3的,最多可以有9个分支;如果你用其它的中继器,例如7510,4510,那没办法,可能到时候要麻烦你带示波器去现场调了。 4、接地的问题,我建议在pc端一点接地。

网友D:
我的传真是021-62471725,你可以把现场的状况传真给我!

网友B:
泓格的I-7513 有三大特色: 1. Repeater : 因有repeater 的功能, 可将RS-485 的通讯距离再延长1.2Km. 2. Star Network: I-7513 共有三个出输端, 而每一个出输端都有着自己的Drive IC,所以每一channel 讯号都是独立的,并不会互相干扰, 因此可支持星形接法. 3. Isolation: 为有效解决噪声的干扰, I-7513 使用Photo-coupler 来隔离输入与输出端讯号.同时在电源部份又加上两个DC-to-DC,因而形成 ”三向隔离”, 基于这样的设计,整个系统就更加完善了.

网友E:
可以使用“T”型。 一共有一个中继器就可以了。可以采用瑞赛特的8510,我们有现场应用经验,十五个点,最远的1300M。www.rs232.net.cn.025-4200870 打个电话问问也可以。

网友F(2003-07-03):
http://www.smtco.com.tw

网友F:
详情请浏览我公司网站www.smtco.com.tw      联系人:王伟   E-mail:wang_wei@smtco.com.tw   TEL:0512-53451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