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急!!

楼主(2003-07-03):
请教用7300A采集图像数据后,因为图像数据是12位,所以就得显示12级灰度图像,但不知以何种格式来显示?

网友A:
因为显示器的灰度显示最多是8位 你要做数据转换,有2个选择 1)将12位的数据转换位8位的 2)灰度扫描

网友B:
是个问题, 转换成8位,丢了会度等级啊! 扫描怎么做? 请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