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寻最简单的频率计数卡(最好是PCI,ISA也可)

楼主(2003-07-03):
急寻最简单的频率计数卡(最好是PCI,ISA也可),只做单一功能:用PC上计数卡采集32768晶振频率,用VB调用计数卡提供的DLL取得晶振频率值。晶振频率32768,误差正负1。 请告知厂家型号,谢谢!Email:deyuan@163.com

网友A:
凌华的PCI-8554和ACL-8454基于8254记数器,可以实现100KHz以下的频率测量。

网友B:
您可以参考泓格 TMC-12, TMC-10 TMC-12 (PCI bus, 12-channel timer/counter board)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card/pci-tmc12.htm (Internal clock source 8M/1.6M and 0.8M/80K) TMC-10 (ISA bus, 10-channel timer/counter board)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card/tmc-10.htm (Internal clock source 8M/1.6M and 0.8M/80K) 依不同的使用方式, 可量测... 1. 范围 122hz ~ 8Mhz, 解析度 122hz(每单位变化量) (用一个 counter 计时, 一个 counter 计数) 2. 范围 : 1.2207hz ~ 80Khz, 解析度 1.2207hz (用一个 counter 计时, 一个 counter 计数) ......... ................. ( 可以有很多种变化) ...................... M. 范围: 0.9537hz ~ 62.5Khz, 解析度 0.9537hz (用二个 counter 串接计时, 一个 counter 计数) N. 范围 : 0.4906Hz ~ 31250Hz, 解析度 0.4906Hz (用二个 counter 串接计时, 一个 counter 计数)

网友C:
研华的836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