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bus不是很好用

楼主(2003-07-03):
我认为INTERBUS总线中所说的灵活的扩展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 比如增加了BK的数目! 还有INTERBUS的货期是个问题!如INTERBUS的触摸屏要两个月才可以到 货!那时我早就下岗了!

网友A(2003-03-13):
增加BK,就意味着增加站点(Station),对任何总线都要付出代价的。 就INTERBUS而言,增加BK,我个人认为修改控制程序的工作量很小。

网友B(2003-04-24):
也不能一概否定,每个总线都有优缺点,INTERBUS扩展确实灵活,但所带接点(STATION)多了就麻烦了,我在应用中被它狠狠的气了一次。

网友B:
一般的现场总线,都无法真正达到它所声称的最大节点数,节点数多到一定数量,都会对网络性能产生影响。

网友C(2003-06-13):
认为INTERBUS不好用的,是因为你们对INTERBUS的功能没有真正的熟悉,其实INTERBUS比其它种类的总线都要好用,特别是诊断功能强大是别的总线无法相比的。

网友D:
每种总线都有优缺点,而且通常总线本身的缺点大于优点 所以总线是否好用决定于你的方案及应用水平

网友E:
我有一套系统,我准备把其中的一个station模块的性质改变,如:原为interbus-s valve(32位)改为32位输出模块,我在PLC程序应如何改?请各位大侠帮忙,谢谢!

网友C:
具体得看你的系统配置情况,采用的是G3还是G4系统,PLC控制还是PC控制,总线的组态配置是采用EEPROM/FLASH还是通过PLC下载到INTERBUS控制板。 你可以发邮件到我的信箱zhlbit@163.com,也许我可以帮助你。

网友E:
ababab,你好! 我现在采用的是G3系统,PLC控制,总线的组态配置是采用通过PLC下载到INTERBUS控制板上的,我要做上述改造,PLC程序如何改,谢谢!!!

网友C:
vavle是FESTO的型号吗?PLC是S5吗?你是否可以把PLC程序和INTERBUS 的组态发邮件给我?我帮你看看,找个解决的方案。最好标明每个模块的ID号码。

网友F(2005-08-05):
有扩展站不用加BK的吗?西门子、ABB、施耐德不是通有产品,哪个不是两个月,实际更长时间啊! 讲问题客观一点吗

网友G:
interbus最大的问题是中间的一个节点出现问题,后面的节点都会无法建立连接

网友F:
TO:阿尔斯通 这要分是节点的什么问题了, 1、如果是节点的BK(总线耦合器出了故障)所有的总线都是无法建立后面连接的 2、如果是BK后面的其它模块出了问题,是不影响后面节点的连接的。只是:本地总线通讯线和通讯电源没问题的话,一切OK,有可能某个I/O有问题,但不影响左右的模块,更不会影响整个总线

网友H(2006-04-30):
下面引用由ababab在 2003-6-13 9:56:00 发表的内容:
  认为INTERBUS不好用的,是因为你们对INTERBUS的功能没有真正的熟悉,其实INTERBUS比其它种类的总线都要好用…
--------------------------------------------------------------------------------------------

网友I(2007-04-29):
各位有谁熟悉INTERBUS的?以后有机会可以合作
qq:87991083

网友J(2007-06-09):
各有长短吧!不能以偏概全撒!

网友K(2007-10-18):
谁有INTERBUS  方面的资料给点给我

网友K:
我的联系方式wgf86@126.com

网友L(2008-08-06):
其实各有优缺点,INTERBUS目前节点安装量仅次于PROFIBUS,这一点就说明了他的生命力.如果不是西门子主推PROFIBUS,我相信PROFIBUS节点数应该不会超过INTERBUS节点数

网友M(2009-07-06):
其实各有优缺点其实INTERBUS比其它种类的总线都要好用,特别是诊断功能强大是别的总线无法相比的。

网友N(2019-07-25):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