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能否实现开机自启动?

楼主(2003-07-04):
组态王能否实现系统开机后自动启动运行监控画面?如行的话应该怎样实现呢?还望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在启动组里放入组态王的view

楼主:
麻烦您能说的详细一点么?小弟菜鸟一个,实在是见笑了。另外在数值输入和显示的时候能不能不显示前面多余的零,比如说我要显示“12.3”,可组态王里非要显示“012.3”,而我的数值又要定义三位整数,有没有办法解决呢?

网友A:
把整数位数设为1 在启动组内新增一项. touchvew.exe

楼主:
搞定了,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B:
deng_lp说的是在注册表中RUN里新增一项. touchvew.exe吗?

网友C:
不用注册表,就是开始——程序——启动里面啊

网友D:
如果使用Winnt/2000最好使用注册表修改,否则必须先登陆,才能自动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