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通讯不上?

楼主(2003-07-04):
近来我厂的德国力士乐伺服操作面板经常出现通讯错误,数据不能改变,操作面板和伺服控制器是通过RS485通讯的,终端电阻也接了为100欧。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你可用示波器看一下从最初端输出的485信号,是个什么样的波形,再看看末端是什么样。485的标准波形应该是正5伏到正12伏的方波。 应该就能发现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