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20mA信号传输有无距离限制?

楼主(2003-07-04):
(无正文)

网友A:
20ma电流环的传输距离最大为3000m左右吧。

网友B:
电流环路的传输能力依据电缆的电阻和驱动电压,以及传输线路的抗干扰能力来决定。对于电缆的电阻,只要在驱动电压能够保证20ma电流的范围内,电缆就可以继续延长,直至超过这个范围。 电缆的增长有可能引入更大的噪音,当噪音超限时,电缆将不能继续延长!

网友B:
当然这些数据是理论上的,或者原则上的,在进行真正的设计的时侯,你必须考虑安全系数。一般情况下,20ma电流环传输不宜超过1000米。

网友C:
大家好,哪位朋友知道德国LEUZE公司,在国内的相关办事处吗?

网友D:
应该是1500m才对.

网友E:
小信号直接用调制方式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