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研究下干燥系统温度控制

楼主(2003-07-04):
我要搞个干燥系统,目前有两个方案,一是通过控制并联在一个风道上的三块热交换器的蒸汽开停来控制温度,通过控制最后一块热交换器的开停时间来细调温度,我以前看到过类似的系统,是用单板机控制的,很成功,但是我不知道是否有这种功能的仪表,通过热电阻来控制。最好带pid的应用又比较简单。 方案二是通过一mm430变频器控制两组电热丝的开停,细调一组电热丝的温度,控制用变频器自带功能刚好,但不知变频器是否能带阻性负载,另电阻丝是否只能三角形接法

网友A:
变频器能带阻性负载,但是划不来,完全不用这么贵:可控硅调压足可以了。 电阻丝不是只能三角形接法。 推荐厦门宇光的 AI-708 表,带自整定,可以得到较好效果(不是广告)。 029-5253961

网友B:
我公司也是专门搞温度控制系统的,是宇光AI-708西南总代理有多年的专业经验,如有需要请电话与我联系。 联系人:杨林 电话:028-84460928 84403537

网友C:
我公司有自主产品:带软指令的多功能调节器,并有丰富的工程经验,请和我们联系 哈尔滨格锐工业自动化测控有限公司 0451-86292321 88585115 great@greatelec.com www.greatele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