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丝机变频改造

楼主(2003-07-04):
拉丝机电动机驱动主动轮,主动轮带动从动轮,从动轮带动拉丝机负载。 现为了节能目的要改造拉丝机,需降低电动机转速,但不能降低主动轮和从动轮的线速度。 有人提议:增大主动轮的半径,用变频器使电动机的转速降低,从而降低主动轮的角速度而使其线速度不变。 请教高人,这种方案是否能达到节约电能的预期目的?(在球磨机变频改造中曾遇到过类似问题,至今未解) 请赐教

网友A:
你们以前用的是什么电机?用的什么传动? 变频器在拉丝机改造控制中非常复杂,你还是先解决能否符合你的生产要求吧,然后再考虑节能问题! 拉丝机中矢量控制要求非常高,而国产变频器大多是假矢量!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给你提供两套解决方案,供您选择,欢迎来电02165314446转16或发邮件来询!

网友A:
拉丝机在运行起来时从动轮做被拖运行,所以,变频控制节能潜力高,具体请联系洪工:013077893139

网友B:
简单得要死,你改变电机皮带轮,传动比改变了,速度也降下来了,只要你的电机、变频器能提供足够的转矩,就能达到节能,有时间可以跟我交流交流,我公司是专业制造拉丝机厂家

网友A:
我们最近刚在江苏张家港刚做了一个拉丝机的项目,如有兴趣可以联系。021-62593980 郭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