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F文件如何放入intouch 的详细步骤

楼主(2003-07-04):
以anigif控件为例(感谢 shiqisong提供控件) 注册完后,ANIGIF1 为加入intouch 后的控件名称. 在intouch 的脚本中写入如 #ANIGIF1.READGIF ("c:\temp\1.gif"); 画面会自动调入GIF图. 至于当满足条件时显示不同的文件.您可设定一个变量 flag (内存整型) 写入条件脚本如 flag ==1 #ANIGIF1.READGIF ("c:\temp\1.gif"); flag ==2 #ANIGIF1.READGIF ("c:\temp\2.gif"); 或数据改变脚本 if flag ==1 then #ANIGIF1.READGIF ("c:\temp\1.gif"); else #ANIGIF1.READGIF ("c:\temp\1.gif"); endif ----------------------------------------------------

网友A:
实现可以实现,但是Gif动画刷新时,屏幕控件区域会有明显的闪烁,这个问题似乎没法解决。不知若用Flash动画是否会有此现象?

楼主:
一般来说GIF尺寸比较小,如果太大的话.可先读入控件再使用VISIBLE来作可能要好一点

网友B(2019-08-16):
显示OLE对象引用没有与OLE对象绑定,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