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 PLC-5

楼主(2003-07-05):
求助:请问INTOUCH7.1可以不通过通讯卡直接与PLC-5通讯吗?

网友A(2002-05-31):
不能,A-B的PLC有自己专用的网络协议,必购买一个DH485的卡来连接,还需要有RSLINK软件才可以

网友B:
可以,直接用RS232口就可以

网友C(2002-07-09):
不行.必须安装1784-PKTX(KTX)...及运行RSLINX ,WWRSLINX.

网友D:
用Wonderware的ABKF2 I/O Server就可以通过串口与plc-5通信了.

楼主:
不用,INTOUCH有AB的通信驱动程序ABTCP

网友E:
用Wonderware的ABKF2 I/O Server就可以通过RS232与plc-5 Channal 0通信了

网友F:
在使用WINNT系统时,我通过ABTCP与PLC-5连接,连接OK。 但是,我在使用WINDOWS2000系统时,使用ABTCP与PLC-5连接,却无法连接。在WWLOG中出现如下记录: /Unsolicited msg packet received from plc5 with unsupported FNC (1) 2002/07/28 10:25:02.171/-01BC:0350/ABTCP /Originating DH+ Station Address: 0 2002/07/28 10:25:02.171/-01BC:0350/ABTCP /Destination Pyramid HostName: plc5 2002/07/28 10:25:02.171/-01BC:0350/ABTCP /Destination Pyramid Integrator Module Information: 2002/07/28 10:25:02.171/-01BC:0350/ABTCP /Unknown Module Type! 2002/07/28 10:25:02.171/-01BC:0350/ABTCP /Pushwheel #0 2002/07/28 10:25:02.171/-01BC:0350/ABTCP /Channel #0 (PRIMARY) 2002/07/28 10:25:02.171/-01BC:0350/ABTCP /Virtual DH+ Address of Module: 0 2002/07/28 10:25:02.171/-01BC:0350/ABTCP /--- 2002/07/28 10:25:02.187/-01BC:0350/ABTCP /--- 请问这是出现了什么问题?我没有用到DH+。因为系统很急,请尽快答复我。

网友G(2003-06-18):
可以,我现在天天在用,赫赫,很笨重但很结实的plc5

楼主:
plc-5首先要看是PLC5/20,30,40,60,80.这样的话可以通过232/422连接. 如果是PLC-5/15,25,省省吧,先找个485/232接口. 协议可以自己写.或者用RSLINX

网友H(2005-12-30):
贵地你好,我们公司有工程剩余下的几件PLC-5处理器,是否可以处理掉,敬请回电13460931982张笑方

网友I(2007-01-23):
 请问AB-PLC5的word range read命令的逻辑地址由哪几部分组成?
如何确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