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使用

楼主(2003-07-05):
各位前辈,有一问题想请教一下,我准备用一编码器(根据以前设备的经验)来传递生产线的速度,我想让编码器提供的信号包括触发信号,当第一个产品从编码器上走过的时候它应该发个信号出来(不知道编码器有没有这个功能?),第二个就是把产品的流动速度传递给plc,因为我是第一次自己动手做这个东西,还希望有前辈指导一下,一个是编码器有没有这个触发信号给我用,一个是编码器怎么样把速度传递过来,期盼您的指导!

网友A:
编码器记速度与PLC有关,编码器有一个固定的Z相信号

网友B:
当第一个产品从编码器上走过的时候它应该发个信号出来?估计没这个功能,可以用反射型光电传感器检测,产品的流动速度传递给plc,这个可以实现,编码器的一个脉冲信号对应多少距离,不同编码器这个参数不同,把编码器的脉冲信号计数,在计算出速度

网友A:
编码器记速度与PLC有关,编码器有一个固定的Z相信号,这个信号可以利用以下

网友C:
各种自动化、各种编程!!!人精力有限学不过来呀!!有没有通用普及的设备?用通用电脑、通用的编程(VC++,VB)贯穿全设备过程实现自动化?我不想被将来可能关门的商家牵着鼻子走!!

网友D(2006-01-22):
采取两点计算法可以实现,即两点的距离自己确定,然后距离除以 这个时间就可以了,时间很好实现,用计时器

网友E(2011-01-27):
编码器可以用来测定产品的速度,但是在产品通过时没法发出一个信号。 你可以有光电传感器来做

网友F(2011-05-13):
绝对式编码器外加PLC可以用来测定产品的速度,但是在产品通过时没法发出一个信号。你可以用光电传感器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