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马达过热请教

楼主(2003-07-05):
马达(型号不明),用台达变频器VFS控制,运行不久温度上升很快,在变频器上电流项目一项观察,发现每次马达运行停止时,RUN灯都要闪烁三十多秒后才能停下,此时显示电流为0.6A,而运行电流为0.3A.请问这是变频器参数设置有误还是马达本身有问题,抑或其它原因造成.谢谢!

网友A:
请问运行频率多少,接地怎样,变频为电流矢量控制,在电流控制方面肯定比VF控制好些,起停电流高一些很正常,但不能高太多。最好用有自学习功能的变频。更好一些。

楼主:
谢谢阿李的答复,运行频率为50Hz和60Hz,马达应该是三相感应马达.请问马达停止时是马上断电还是其它强制断电(比如对定子线圈加直流电).其它同类型的系统是当控制马达停时,变频器的电流马上就降为零.我怀疑马达有问题,但不能确定,能否指教一下.不胜感谢!(变频器为台达VFD)

网友A:
1现在不确定到底是和原因,不知你手头是否有另一台同样变频,这样能够更明确知道是何原因; 2还有就是直接用三相电,接电机,看是否发热,因为你工作频率接近工频。这样就可知道甚末原因。 3强制停止变频肯定电流高,变频就有直流刹车功能,台达我不太清楚,三菱有。

楼主:
变频器是有直流制动功能.请问制动时间控制是什么原理.时间是变频器控制而不管马达转与不转的吗?

网友B:
一股的变频器可以用刹车电阻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