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自耦降压启动器的触点经常烧坏

楼主(2003-07-05):
有两台自耦降压启动一台155kw。一台75kw各用来驱动75kw水泵电机。其高压端的触点经常烧坏,有什么办法解决?清高手指教!

网友A:
原因是因为需要在灭弧时用嘴或者其它代用品把弧光吹灭,我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曾有你的经历,现在就不烧触点了,如果方便的话,把你的柜子拉过来,我预先给你吹点凉风(需要¥的),然后尽管用好了,保你没事。

网友B:
自藕启动,降压启动时到一定时候电流会突降很多,然后过五秒左右在切换,当然大功率的还要关风门,我有两台110kw的,基本一两天启动一次,用了三年了也不见坏,愿和你讨论,zhangsheng117@sina.com

网友C:
切换时间调一下,交流接触器选好的大一档,起动电压调好,减少起动次数。还要钱的话,还不如用软起和变频。交流接触器本来就有灭弧装置,还需要在吹吗?问题根本不在这。

网友D:
你看一下有没有连调啊?

网友E(2004-06-05):
这样的情况,推荐使用软起动器,既能软起,又能防止水锤等,保护电机。

网友F:
我认为 要有续流 避免电压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