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 plc的几个指令的区别

楼主(2003-07-05):
我是一个plc的初学者,看s7-200 plc的书中,有这样几条指令不明白:   标准触点指令  LD bit 立即触点指令   LDI bit 输出操作指令  = bit 立即输出操作指令  = I bit 置位操作    S bit n   立即 置位操作  SI  bit n   请问:立即指令与普通指令有何区别?立即指令用在何处?

网友A:
there are explanation in help document.

网友B:
看软件的帮助更清楚,如果是英文的,去下个汉化补丁,安装后你的书会扔了的。

网友C:
没错。书可以扔的了。 不过我觉得这位朋友是看书都看不明。这个办法不行。 立即操作是即时访问输入量不考虑扫描情况,程序运行到哪里就操作到那里,有点象中断性质。(我觉得在中断程序中用上立即操作会比较好。) 普通指令是通过访问影象区操作,而访问过程只是扫描过程的其中一部分。因此受到扫描时间的延迟。 这么说,再看看书应该明白了吧。

楼主:
非常感谢上面三位的热心帮助,特别致谢芳季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