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怎么写判断语句?

楼主(2003-07-05):
在Intouch7.0中我接收到Item中的英文,怎么转换为中文显示? 比如:IQ500上反回的状态为“of”怎么才能显示为“关”, 可以用Case语句吗? 急急!!!!!!!!请各位帮忙!!!!!!!!!!1

网友A:
改 变量的ON/OFF message

楼主:
Deng_lp大侠可以具体上些吗?怎么实现,详细一点介绍一下好吗

网友B:
定义离散标记时,在对话框最下一行有关于“开消息”、“关消息”的设置(在初始开关状态右边),例如:“开消息”输入“开”;”“关消息”输入“关”,明白了没有?

网友B:
定义离散标记时,在对话框最下一行有关于“开消息”、“关消息”的设置(在初始开关状态右边),例如:“开消息”输入“开”;”“关消息”输入“关”。另外,与离散标记相关的“动画连接”很多都有“开消息”、“关消息”的设置,你改改相应设置就可以了。

楼主:
返回的内容是设备状态或原因是字符串型而不能用离散型,因设备返回有上百种的状态或原因;所是能否象VB中用Select case 语句进行翻译显示?

网友A:
可以,您可以在写驱动时直接用字符串返回不是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