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教DAQ-2010的问题

楼主(2003-07-06):
请问,用两块DAQ-2010卡,怎么实现同步采集8个通道的信号?请说具体一点。 我是初学者,谢谢大家了!

楼主(2003-05-19):
李老师,能不能帮忙给出一个办法,谢谢您了!

网友A:
DAQ系列的数据采集卡都带有系统同步总线,8个信号同步,也就是要两块DAQ-2010同步的话,可以用20PIN直连线将两块卡的系统同步总线接起来,这样就可以同步触发两块卡。

楼主:
大师,十分感谢您!可是我是初次接触DAQ采集卡,求您再具体一点好吗?好象要用到D2K_SSI_SourceDisConn,D2K_SSI_SourceClear, D2K_SSI_SourceConn.可我不知道具体怎么用,请大师指点。万分感谢!

楼主:
请各位大师帮帮忙。谢谢您了!

网友A:
看帮助里的函数说明,每一个参数的含义和设置应该写的比较清楚。

楼主:
杨老师,我是第一次接触DAQ-2010采集卡,几乎是空白,您能否给个具体的例子。或CAISSI_SRC同步触发的例子。我这里没有多少资料。万分感谢!

楼主:
杨老师,例子给出的程序试过了,但是,我们发现,20PIN连接起来与否,对结果没有任何影响。但程序给的是采集一次的情况,要是连续采集,应该怎么办?当然是在两块卡同步采集的情况下。并且我们发现,两块卡,无法同步,有且只有一块卡是正确的,另外一块明显有数据丢失的情况。我们采用的是双Buffer,

楼主:
请各位顶一下。拜托大家了。各位高手,各位老师,我们的两块DAQ-2010卡,总是不能够实现同步,而且总是有且只有一块卡是正确的,另外一块卡不能够实现同步,更谈不上与另外一块卡同步了。我们采用的双Buffer,但是回出现数据被冲掉的现象。请凌华科技公司的专家测试两块卡能否同步。

网友A:
应该没有问题的,如果方便,请把程序贴出来参考一下。

楼主:
杨老师,能否问一下SSI_TIME,SSI_CONV,SSI_ADTRIG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谢谢老师答复。

网友A:
选择SSI_TimeBase指的是从卡的基准时钟与主卡相同,亦即主卡的40M晶振,在此基础上进行分频,因此用其无法严格保证时序同步; 选择SSI_ADCONV指的是从卡的采样时钟与主卡相同; 选择SSI_ADTRIG指的是从卡的A/D采样过程的启动或停止由主卡所控制; 因此,主卡可在D2K_SSI_SourceConn中设定SSI_ADCONV及SSI_ADTRIG,从卡在D2K_AI_Config中将ConfigCtrl参数作相应设置即可,请你再试一下。

楼主:
杨老师,万分感谢您!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我通过了!特别感谢您的指导!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感谢各位老师的帮助!

网友B(2003-07-06):
Frain,可以和你联系一下么,希望你帮助帮助我,我们做的东西太相近了,我的QQ12406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