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6SE70系列变频器对仪表系统的干扰”

楼主(2003-07-06):
本人在太钢工作,在应用变频装置时,一旦开启变频时,对仪表就干扰,在处理时,对所有的信号电缆的屏蔽进行了双端接地,就排除了干扰,一端接地排除不了,是什么原故,在另一个工程上时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解决时,有的干扰屏蔽双端接地能排除,有的排除不了,单端接地更不能解决。请指教。

网友A(2003-03-02):
变频器的“地”不一定是大地的地!要看说明书!

网友B:
左不过 : 加电抗器,检测接地电阻。 还有问题请电010-63336909,63336910

网友C:
是不是走线存在问题?即控制线存在串扰。

网友D(2003-04-22):
1、变频器信号线的选择采用DJYPVP电缆要好些。 2、变频器的屏蔽接地与仪表的接地分开,如果在一起请小于4欧姆 3、仪表信号线采用DJYPV电缆,我们用过很多回,从1080KW到2.2KW都没问题。

网友E:
为防止两端地电平不一致带来的地电流干扰,一般采用单端接地,在保证两端接地良好的情况下,双端接地要好一些,对于计算机工控设备,接地电阻应小于1欧姆,尤其在干扰强的环境里。对于变频器产生的干扰主要是高次谐波,可在变频器电源入口增加交流电抗器,在直流回路增加直流电抗器,对于仪表使用的电源,应与变频器电源分开,不好分开的,应增加电源滤波器,尽量选用开关电源。

网友F:
仔细阅读变频器和仪表说明书的相关章节,看自己在安装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不完善的地方(抗干扰),如果还不行,就换仪表,应该相信自己搞的定,求人不如求己嘛,你说呢。

网友G(2003-07-06):
处理布线、电源。

网友H(2004-05-28):
是不是在低频的时候更明显呀!呵呵!我也遇到过,SE70变频器的进出线加电抗器,要不将电源用隔离变压器,将电源隔离。你说的现象在接近开关上表现的更加明显吧!还有就象你说的两端接地!还有就是建议单位去买一电源净化装置,可以询问ABB公司,他那儿有货,但是很贵的!

网友I:
仪表电源侧加隔离变压器,信号线屏蔽,经济实惠!如再加滤波器就更好了,目前市场上交流的和直流的滤波器都有卖!其实所有的变频器都有干扰,主要是谐波干扰电源!

网友J(2008-06-20):
设置独立的接地点呀!

网友K(2010-04-10):
DJYPVP电缆--请再说的具体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