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请问台达的PWS-1711-CTN能否直接控制台达A系列变频器,显示和设定一个参数就好了,请帮忙,多谢了。

楼主(2003-07-06):
(无正文)

网友A:
我记忆中,PWS-1711好象没有巨集功能,但有数字输出端口;如果是这样,就只能利用1711的数字输出端口控制变频器的运行、停止、正转和反转等,要想通过通讯口和变频器通讯可能有些困难。

楼主:
谢谢你,我从PWS-1711程序的连接设备里见到可以联接台达的B型变频器和台安的N2系列,请指教,是不是台达A型里没有寄存地址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