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楼主(2003-07-06):
大家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西门子变频器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有人(一个挺专业的工程师)说西门子是变频器里最好的,也有人(大多数)说它质量挺差的,好象在实际中它的返修率挺高的,我不知道它到底怎样。

网友A(2002-12-09):
应该说在大多数场合应用还是不错的,没有绝对不坏的品牌!

楼主:
但是我的好多做业务的朋友都说西门子在国内返修率很高啊,还不如一些小品牌,但有一点是大家好象公认的,西门子的模块很不错,他们说西门子的功能太多了,也不适合中国国情,比如电网波动等,是吗?

网友B:
新手正在上路,你在网上吗? 我用西门子变频器几十台,至今无问题。  “但是我的好多做业务的朋友都说西门子在国内返修率很高啊”,西门子变频器的选型是主要的,大多说有问题的许多在选型时就没按要求选,安装不对,使用不当。

网友C:
会用就好用,不会用在好的变频器也会坏,你们不知道很多公司拿好的变频器去修。

网友B:
曾有朋友对我说他用的ECO是烂货,我问为什么? 他说了他的电机功率运行电流和所选的ECO的型号。后来我发现他选小了一挡,ECO有自动节能功能,导至该电机不能运行至50HZ。 纠正了他的观点,他说他也是听别人说ECO是是烂货。 但我却很成功的将ECO110KW用在了恒转矩的高压注水泵的工程中,取的好的效益。

网友D:
我用的西门子变频器也很好用啊,而且确实西门子的变频器的功能确实是很强大的,就看你会不会用了。

网友E:
各位: 我们用西门子的ECO37、55、110KW从来没有出过事,西门子的变频器有 几方面经验要注意:选型、过载,供水用时的防雷几方面; 详细的可发EMAIL:fudarlx@sina.com

网友F:
我碰到过几个西门子ECO返修的例子,不过绝大多数都是因为使用场合的环境太差,还有就是供电的外部条件不好。ECO本身的性价比还是不错的,应用也简单。至于抗干扰性方面,所有的变频都是一样的,主要注意外部接线及柜子接地等问题

网友E:
楼上: 我们用西门子的ECO37、55、110KW也从来没有出过事,西门子现出MM440/430的变频器更好,特别是MM430的性能价格比更好,现在北京特别抢手!!!! LKR

网友G:
西门子MM440也出问题,不过不大,但西门子总公司态度不好,明显输出波形有缺陷。因为使用场合不允许停机。但他们必须让返回北京西门子,没法子,拿另外一台换上。返到北京,过了没有几分钟。说修好了。索要维修报告。没有。现在换上又有问题(同上)。我们为了信用。只好换别的变频器。

网友H:
我觉得稳定是最重要的,如果从这看来西门子我认为不好!

网友I:
请大家注意!西门子变频器是由德国一家破产的汽车修理厂的下岗员工乱搞的,它散热设计不合理大家要小心!!!

网友J:
to: naked 我正在为选ABB,还是ECO在考虑,请说说你的消息来自那,是真的吗?这也是为大家好!!!

网友K:
除了售后服务有问题,别的我看挺好的

网友L:
与“新手上路”闲聊: 对变频器性能指标起决定性的器件有两个:一个是“功率模块(大石块)”,另一个是“控制模块(芯片)”。当你拆开西门子变频器看看就可感觉到他的产品发展策略和产品特色。情况无非三种:1、两种模块都自家生产;2、两种模块一件自造一件外购;3、两种模块都外购。一般讲1、2种情况多是具有技术实力的厂家所为,而第二钟又往往是一些追求某些技术领先地位的厂家所为。 时下IGBT“功率模块”制造技术已较成熟,各大厂家的产品相差无远。所以我衡量变频器时多看重其“控制能力”。其实变频器的机制就是:通过“控制模块”操纵“功率模块”的“开开断断”把从“市电整出来的直流电”逆变成“合用的交流电”。当“功率模块”过关时自然就看重控制能力了。 西人喜讲社会分工,据说家中“电灯泡”烧了也要请“专业人士”修理而很少自己买一个换上去。他们设计产品时一般不会采取设计“傻瓜机”那样的方法。所以采购(选用)他们产品时应要供应者表明足够的技术支持(除非他申明报价不含或范围),或自己有足够的知识准备。就像“好马需好骑师”一样,使用某些好产品就要具备好的技能来驾御它才能充分发挥出该产品的优越性。 高人用“大牌”产品有高人的好处,新人用“大牌”产品时也自有好处。记得初学用电脑时,前辈建议一定要买“名牌”,他说这可以凡出现“麻烦”时都不用怀疑是机器的问题,而逼你去寻找自己的知识缺陷。

网友M:
相比日本的高端产品,例如三菱,安川,西门子变频器的可靠性的确有差距.

网友N(2003-06-29):
我的客户现在使用了一台eco75k变频器,电网电压正常情况下都在440-450VAC,所带电机是75kw,以前使用不会超过20小时就报f002错误,经我整理电路后运行了近40小时没报错,但前天停了一次电,运行5小时级报错f002,查电网供电470多伏,八小时后测电网供电455v,这样的环境下如何保证变频器可以连续运行,且不会报f002错误? 请高手指点! Email:liuhong674@sohu.com

网友K:
我认为西门子的变频器不好用,我这里数控设备上的西门子变频器基本都在一年内坏光了,都改用富士或三肯的了,虽然同上面讲的一样,与使用环境有关,但是同样的使用环境,其它变频器就不坏,你会选择对使用条件苛刻的变频器吗?就像一个车间里,同样是一个机床厂生产的数控机床,遇到下雨天,西门子系统的数控设备就会启动不起来,而三菱、FANUC就不会有这种情况,这只能说明,西门子相对环境要求更高,但是,并不是所有公司都能达到这种使用环境的。所以说,如果使用环境不好,还是考虑其它品牌吧,对于一般用户,其它品牌的功能应该也可以满足的。

网友B:
liu085,加进线电抗器。

网友O:
一般来说除了ECO 22KW到90KW以外其余的质量都还可以。但是MM440的电磁干扰的比较严重。

网友P:
我司用过很多西门子的变频器,但从来没有坏过,应该说西门子的质量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Q(2004-09-10):
我们使用MM430西门子变频器,现在我想使电动机由变频器本体直接控制,跟外围电路或者说和远程控制没有关系,我应该如何设置参数或操作,要非常完整的过程,谢谢帮忙,很急。

网友R:
以前在北京的时候有个客户说变频器坏了,拿到北京的西门子去修,他说不管能不能修好,首先检测费三百多交了,到最后还是我们给修的,大公司就是牛

网友S:
西门子我用过,好像满骄贵的,好多场合用的都不是很好,故障率挺高的。特别是咱国内电网不好的场合!

网友T:
西门子4系列小功率一个明显的不足在于散热片与线路板模块没有隔离,环境不好的话用不了几个月里面到处都是灰尘,极易造成炸模块同时损坏驱动芯片!

网友U:
返修极高!与我国国情不符!

网友V:
我公司使用有600多台变频器,包括西门子,ADD,东芝,富士,三菱,在运行中西门子的故障率最高,M440尤为明显。售后服务也麻烦配件价格高。但使用方便,功能丰富,易调试。

网友W:
德国是德国。中国是中国,电网标准不同,干扰系数也不同!在国外使用很好的机器,到国内说不定几个小时就给炸飞了!他们销往我们国内德机器不了解国情,一般下场都是这个样子!应该考虑考虑了。

网友X:
广州科达的帖子,很好看。我赞成他的观点。 西门子的传动装置,很有特点。如果你是做一般的应用,我劝你还是换个牌子的装置,西门子的装置很不适合“一般应用”。 西门子的装置的特点是“专家应用”。所谓的“专家应用”有两个含义,其一是,他的用户平台是专家应用的平台,功能很多,开放很彻底,自然用起来很爽。其二是故障专家级,出了故障,不是专家,你就不理解怎么处理,而处理多了,你一定会锻炼成专家的。 所以,使用西门子的装置最好是“专家”,采用“专家应用”才叫有意义。或者,想锻炼成专家,就用西门子。用过一段时间,你就是专家了。哈哈。

网友Y(2004-12-15):
广州科达的帖子,很好看。我赞成他的观点。      西门子的传动装置,很有特点。如果你是做一般的应用,我劝你还是换个牌子的装置,西门子的装置很不适合“一般应用”。      西门子的装置的特点是“专家应用”。所谓的“专家应用”有两个含义,其一是,他的用户平台是专家应用的平台,功能很多,开放很彻底,自然用起来很爽。其二是故障专家级,出了故障,不是专家,你就不理解怎么处理,而处理多了,你一定会锻炼成专家的。      所以,使用西门子的装置最好是“专家”,采用“专家应用”才叫有意义。或者,想锻炼成专家,就用西门子。用过一段时间,你就是专家了。哈哈。 呵呵 希望我们都能成专家

网友Z:
我喜欢用ABB ACS600,ACS800变频器,使用方便,参数设定简单。

网友AA:
科达: 看完你讲的,的确很精彩!其实总结一句话来讲:东西好不好,关键在自己对它的认识够不够清楚。 我做西门子的系统集成商,遇到不少客户。选型的时候总是要最便宜的,说是自己技术过硬能改制得很完美!靠!我们工程师是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都没他这么牛气!说是过载没关系,他压根对过载时间就没概念!这些人都是拿“小聪明”来对付“专业”。想起来《意林》里有篇文章讲的是:在南非德国设计师建造了一个国家级公园,敕资3亿美金。建成后南非人直骂爹!恰巧,南非设计师有机会建造同样级别的另一国家公园,建成只花了1个亿!同样是美伦美幻!南非人嘲笑德国人!转年夏天到了雨季,呵呵,南非公园成了“国家级水库”!德国人建的却没有一点积水。有过了几年,南非人的公园一片狼籍——地砖质量不合格!后悔莫及的南非人夸奖德国人-你们的工程师简直太聪明了!可是德国人回答是:我们一点都不聪明!是你们南非人“太聪明”了!————————

网友AB:
我们公司的是日本CNS变频器,性价比好! 上海昭日机电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021-51336006 021-51336008 email:sales@lh-zhaori.com

网友AC:
坚决抵制日货!这帮比猪还低级的动物,养肥了还了得?!

网友AD(2005-09-25):
维修驱动板后不用假负载试机也可以的,当板修好后把与驱动块pc929八脚相连的一光耦断开一脚。

网友AE(2010-03-09):
西门子工控设备光缆可以用我公司光缆替代,大芯径光缆I-V(ZN)H2Y 2K 200/230
西门子工控设备连接用光缆

应用于工业以太网的FieldLink总线电缆
  应用于PROFIBUS的FieldLink总线电缆
  应用于INTERBUS的FieldLink总线电缆
  应用于CC-Link的FieldLink总线电缆
  应用于Device NetTM的FieldLink总线电缆
  应用于AS-Interface的FieldLink总线电缆
  应用于FOUNDATION现场总线的FieldLink总线电缆
  应用于CAN的FieldLink总线电缆
  用于EIB/KNX的FieldLink总线电缆
  应用于SafetyBUS p的FieldLink总线电缆

产品型号I-V(ZN)H2Y 2K200/230。
大芯径光缆, 马鞍山永平自动化过程控制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l联系电话13905550616固定电话 0555-2340963

网友AF:
本人用过M440的和6ES70的  感觉都还可以

网友AG:
有一句话,叫做,拉不出屎  别怪茅坑! 不找自己的原因 还在一边冲大一把狼 ,一本正经说人家机器不好!   说人家的缺点,后来全都变成人家优点了!检测功能那么强大 ,工艺要求那么精密! 看不出哪里差劲!  人家西门子公司,调试参数,都是一个专门的部门负责的研究的, 想看一眼 就会调试工艺 那有这么简单的事情 !!1!

网友AH:
我也是专业维修变频器的,我感觉三菱,富士,明电,等日本厂的还好,欧美的一般不如日本的

网友AI(2010-07-23):
本公司专业维修西门子变频器,欢迎来电咨询15801797045

网站www.tdtkj.cn  欢迎登陆查看

网友AJ:
所有440都是天津产的

网友AK(2010-08-24):
因人而异,想使用什么样的都行,罗布青菜。

网友AL:
我觉得没有绝对好与坏的变频器品牌!看如何应用,应用在什么环境?

网友AM(2011-05-10):
6ES7整流单元不能工作

网友AN(2011-06-24):
引用 网友Q:
我们使用MM430西门子变频器,现在我想使电动机由变频器本体直接控制,跟外围电路或者说和远程控制没有关系,我应该如何设置参数或操作,要非常完整的过程,谢谢帮忙,很急。

网友AO(2011-08-19):
大家好,我们用的全是西门子6SE70系列,现在有问题想请教大家就是CUVC板的问题,通过485通讯与PLC连接,然后通讯到触摸屏,但是现在老提示通讯故障,换了一块CUVC板后就可以,但是原来那块出了通讯其他功能都正常,点动开车也没问题,到底是CUVC板上那部分出了问题,检测后发现两只10千欧电阻坏掉,换了后还是不行,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