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Net一个没有配置软件的主站和从站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3-07-06):
大家好! 小弟我正在手上有一台带devicenet接口的plc和一些带devicenet接口的io模块,手上没有 devicenet的配置工具,想请问一下我可不可以在plc的编程中实现对io从站的数据采集,本plc中提供了devicenet的操作函数(该系列plc提供有显示报文、poll、cos等函数),如果能实现的话,请问大概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操作过程! 在此我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
PLC什么型号?另外IO模块的IO报文数据格式知道吗?

楼主:
TO awa405: 谢谢您的回复! 我用的PLC是WAGO的750-806,从站的COUPLER是750-306,从站好像就支持POLL方式!我主要想做一下不通过DEVICENET的配置软件,通过编程的方式是否能实现主站同从站的通讯! 非常感谢! …^_^

网友A:
没有用过,难度比较大。 一是不知道IO的输入输出字节长度,另一个不知道如何在PLC中分配内存单元。我也曾经尝试过这样进行操作,后来发现实在是太麻烦了。你还是尝试寻找适合该款主站的网络配置软件吧!

楼主:
to awa405: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我现在手上的不是工程,我是个在校的学生,对这些总线比较感兴趣,我前几天做通了该系列产品的TCPIP/MODBUS的主站同从站的通讯,如果用配置软件的话,我估计没什么问题,我只是想做个实验,看这种还能进行通讯。 后面可能还有问题,希望到时候先生能够不吝赐教!

网友A:
你是哪个学校的,是不是上海的?

网友B:
WAGO的PLC没有用过不知道,不过AB和Omron的PLC好像都必须通过软件配置的。不同的是,Omron的配置软件可以直接连到PLC上配置,而AB的必须通过一个接口设备连到网络上配置。 另外,WAGO的COUPLER750-306的I/O数应该是随附加的I/O模块变动的,实际的I/O大小应该是通过750-306里面的只读参数读入的。

楼主:
to scarecrow: AB和ORMON的我手上没有资料,我想知道他们的PLC中有没有有关DEVICENET通讯方面的指令,WAGO的PLC编程中一个DEVICENET.LIB库,我想既然他们中集成了这些函数,应该就可以通过他们编程来实现通讯,我把从站理解成一个类似一个SERVICE,主站通过在程序发送指令然后从站响应,通过软件配置我想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只是它的有些过程在配置中完成的!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请各位指教! to awa405: 我不是上海的。

网友C:
OMRON的DEVICENET方面有这个指令。你不用显式信息,也可以用UNIT++或者CONFIGULATOR的2.3版本进行设置。这个我都用过。其实从根本上说都是用的OMRON的底层协议FINS命令通过OMRON主CPU写入DEVICENET中的一个EEPROM中的。性质一样。只是CONFIGULATOR最方便。UNIT++好像许多隐藏指令都只有开发人员知道。在PLC指令中发送实在是太麻烦了。估计工程师也不会推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