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WM的问题

楼主(2003-07-07):
请问可逆PWM与不可逆PWM的区别在那儿?所谓可逆或者不可逆是指什么?

网友A(2004-06-17):
据我所知,可逆PWM指的是四相限运行,理论上可以达到单位功率因数整流以及单位功率因数逆变。 所谓不可逆指的是二极管不控整流(一般情况)

网友B:
可逆PWM是双PWM。控制电机和向电网逆变。12个IGBT单元。 不可逆是单PWM。即控制电机。6个IGBT单元

网友A:
楼上的专家说的对,不可逆指的是二极管不控整流加逆变,6个IGBT.可逆指的是双PWM,其特点是单位功率因数整流及单位功率因数向电网回馈能量,此时能量的流动是双向的,也称为“绿色电源”。这就和论坛上讲的“变频器可否反接“有点类似,此时电网可以看做有源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