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抗器

楼主(2003-07-07):
加输入电抗器有什么用??? 加直流电抗器有什么用??? 加输出电抗器有什么用??? 大功率的一要加吗?要是能不加不是省了不少钱吗?那位能讲讲这方面的问题啊?

网友A(2002-11-06):
存在下列三种情况之一时,可以考虑加电抗器:(保护变频器) 1、交流电源会经常断电或经常性产生浪涌电压,会引起过压或损坏变频器功率器件,可以考虑加进线电抗器 2、电源会严重不平衡,加进线电抗器 3、电源侧存在功率因数校正电容器 与变频器功率无关 如果是较大功率的变频器,为防止变频器污染电源,应加电抗器,如果变频器距离马达很远,可以考虑加输出电抗器并且用铠装屏蔽电缆

楼主:
加直流电抗器作用大吗?

网友B:
网侧进线电抗器: 它的作用是限制变流器换相时电网侧的电压降,抑制谐波 以及并联变流器组的解耦。它能够限制电网电压的跳跃或电网系统操作时所产生的电流冲击。电网短路容量与变流器、变频器容量比大于33:1时,网侧进线电抗器的相对电压降,对单象限工作为2%,四象限为4%。当电网短路压降大于6%时允许无网侧进线电抗器运行。对于12脉动整流单元,至少要一相对电压降为2%的网侧进线电抗器,或一台三绕组整流变压器,其二次绕组的电压偏差应不大于0.5% 输出滤波电抗器: 是限制电机连接电缆的容性充电电流及使电机绕组上的电压上升率限制在540V/μ以内。一般功率为4-90KW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电缆长度或一台变频器驱动几台电机的连接电缆总长度超过50-300M时,应设置输出电抗器。 直流电抗器: 是将迭加在直流电流上的交流分量限定在某一规定值。还用于并联变流器的直流侧解耦,降低断续极限,限制环流控制线路中的环流以及应用直流快速开关切断故障时限制其电流上升率。

网友B:
有关电抗器、变压器资料请与我公司联系 我们的联系方式:秦皇岛市华盛隆电气有限公司 电 话:0335-8050224 传 真:0335-8059198 联系人:李 欣 邮件:huashenglong@yahoo.com.cn

网友C(2003-01-03):
有关电抗器资料请与我公司联系: 我们的联系方式:芬兰诺基亚电容器公司郑州代表处 电话0371-(7974952,7714638。7974865)转22 手机:13837166101 联系人:罗岩 邮件:21ybkjlzy@sohu.com

网友D(2003-07-07):
有哪家单位可提供电抗器价格及资料。

网友E(2007-08-31):
我的系统是一台变压器带了多个直流电机的整流装置,而且在变压器的副边,加有可控硅自动投切的无功补偿和谐波治理装置。电机工作时的状态有多样,分别有电动状态,有逆变状态。请问这些整流装置前是否必须都加装电抗器,如果必须加,加什么类型的好?谢谢

网友F:
我公司专营变频器及其周围附件。13864062902

网友G(2009-03-11):
想请教各位电抗器有5V或9V压降,用途上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