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3-07-07):
现有一台标示为:(ZIEHL-ABEGG.D-74653KUNZELSAU;型号:ZETADYN IDF034N4 AC400V 3PHASE 50/60Hz Teilt-Nr:97074310/0007 729 :Made in GERMANY ZIEHL-ABEGG)的三菱电梯专用变频器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如下故障,我该如何处理:送电后操作面板显示--ZIEHL-ABEG Bitte warten......开机后慢慢停下来然后显示--5S f-stator>f-max ;接着显示:3phase fault detect error .switch off . 哪位高手能帮帮我啊,小弟在此先谢了!! jintang@pub1.qz.fj.cn

网友A:
这现象表示缺相;启动频率太高。

网友B:
这是三菱电梯常用的德国阿贝尔调速器,但这好象只是个调压调速器。你看下曳引机电机如果没问题,就是调速器的晶闸管坏了一个。 他们现在换成变频器了?可你给的型号不象变频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