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器在开启式活塞压缩机上的应用

楼主(2003-07-07):
我是肉联厂的工程技术人员,我厂冷库采用氨制冷系统,压缩机为开启式活塞压机。 请教,能否在压缩机上采用变频装置?

网友A:
TO:风影 压缩机为开启式活塞压机不能采用变频装置,但是冷库的制冷系统的附机设备可采用变频设备,而且节电效果显著。一般是在冷却泵、冷冻泵上改自动控制。有需要请与我们联系:010-63539835 Email:Fudarlx@sina,com

网友B:
可以。需要注意的问题是: 1。设置下限; 2。油泵另做处理。 我们93年已做过5台。

网友C:
没多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