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通讯?

楼主(2003-07-07):
OMRON plc用上位机命令WR或WD的时候,不能写入到plc,返回信息是“@00WR1351*",我查手册是FCS错,但我不知道FCS怎么算?我发的帧是”@00WR0001123447*;@00WR0001123451*;@00WR000112345A*“都试过了,有谁用过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以下为Delphi代码: //计算FCS函数的函数(FCS的计算就是所有数据异或的结果) function EncodeFCS(Source:PChar):PChar; (OMRON专用) var i,FcsTmp : integer; begin //FCS计算 FcsTmp := 0; for i := 0 to Length(Source) do begin FcsTmp := FcsTmp xor Ord(Source[i]); end; Result := PChar(IntToHex(FcsTmp,2)); //IntToHex函数(需要转换的值,转换结果的位数) end;

网友B:
从@开始,每一个字符转为ASCII码,如“@”为“40”,“0”为“30”,进行异或运算,得出FCS为“40”,请用“@00WR0001123440*”试试。

网友C(2007-12-02):
有没有VB的程序??

网友D:
@00WR00011234应该对应40 30 30 77 72 30 30 30 31 31 32 33 34的XOR,FCS值是40 panli156说的是对的 格式@00WR0001123440*回车 就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