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7-200通迅的问题

楼主(2003-07-07):
用PC/PPI电缆连接PC和PLC对PLC进行编程,但是两者之间怎么设置都不通,DIPswitch的设置肯定没有问题,另外编程软件中set PG/PC接口的设置也没有什么问题(我自己认为),如果哪位大虾知道,请赐教!谢谢!!!!!!!!!

网友A:
波特率,以及选的串口号

网友B(2009-03-14):
是否该确认一下系统块中的通信端口地址与通信对话框中的远程地址是否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