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3-07-07):
请教:哪位高人可以教我关于FX2N的实时钟的编写?以及具体应用时的注意事项?

网友A:
D8013:秒 D8014:分 D8015:时 D8016:日 D8017:月 D8018:年 D8019:星期 上列是Fx2n 内部时钟的暂存器,能直接使用,不过有两点要注意一下: 1、使用前要先校正。 2、要随时留意电池是否有电(电池寿命约5),不然设备断电过久,时间会不正碉。

楼主:
非常感谢! 只是我掉不出D字头。 再有,如果输入成功,那么在时间比较上有无特别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