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打印

楼主(2003-07-07):
我想问一下,如何来运用labview的报表生成器,作打印报表,或者是用别的方法,能不能只打印图形,把其底色和边框去掉,还有,能不能选择图形上的几个特别点标注然后再打印出其数值,谢谢各位,我急用

网友A:
时的 这个问题比较讨厌 可以把边框白色化 但是和无色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