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斑竹:DH+网和Opc接口方式

楼主(2003-07-07):
请问能否利用Rslinx作为OpcServer,用vb开发Client程序用于监控挂在DH+网络上的Slc504系列的plc,听说会引起故障,是否是真的,是否DH+和Slc500系列的plc不适合采用opc接口,只能采用DDe接口,请各位指教,多谢

网友A(2003-04-16):
我使用Rslinx作为通讯协议软件,用C++ BUILDER编程,调用Rslinx中的DTL.DLL。实现SLC504系列的PLC在DH+网络上与PC的数据通讯。没有出现问题。如有需要可以提供源代码。

网友B(2003-07-07):
请问一休哥:能提供一下A-B公司的DH+协议和校验码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