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位移传感器

楼主(2003-07-07):
求购位移传感器,要求输出信号1-5v或者4-20毫安。 检测距离,0-2mm或者0-3mm 检测材料:不锈钢 体积要求小巧一点 对精度要求不高,但是要求温飘一定要小!! 价格要求便宜,最好在200元以内。 联系电话:13301529192 联系人:徐工

网友A:
市场上,光温漂小的4-20mA转换就不止200元了吧。

网友B:
徐工: 检测距离的位移传感器,输出信号1-5v或者4-20毫安。   范围:0-2mm或者0-3mm   检测材料:不锈钢   温飘逢源 较小   价格在6500元左右,如有兴趣请与我厂联系. 重庆晟特仪器仪表     联系电话:023-62904919

网友C(2009-01-12):
自主研发产品
经济型光电测距传感器
(应用:移动物体的位移量 传送带上物体的传送距离 各种机床上可动部件的位移量监测 )

产品功能:

该产品采用光电式传感部件,可以非接触的实时检测平整物体分别沿X轴和Y轴的位移量,测量结果以直流电压脉冲分2路输出。
产品原理:
利用鼠标原理,在设备内部有一个发光二极管,通过该发光二极管发出的光线,照亮被测物表面,然后将被测物表面反射回的一部分光线,经过一组光学透镜,传输到一个光感应器件(微成像器)内成像。这样,当被测物移动时,其移动轨迹便会被记录为一组高速拍摄的连贯图像。最后利用设备内部的一块专用图像分析芯片(DSP,即数字微处理器)对移动轨迹上摄取的一系列图像进行分析处理,通过对这些图像上特征点位置的变化进行分析,来检测被测物的移动方向和移动距离。 设备按一定的采样率对位移进行计算,并将其转化成脉冲实时向外输出。
性能指标:
供电电源 12-24V
脉冲数——位移量 1个脉冲/0.01mm-0.1mm
传输速度:200mm/s
允许误差:1m位移量绝对误差小于0.3mm
环境温度:0-40℃
传输距离:小于1m
输出信号:脉冲或数字信号
离被测物的距离:3~15mm

网友D(2009-02-16):
200??你干脆让大家送你一个算了!

网友E:
看看洞头出的模拟量输出的接近开关,估计不超过200元

温飘和线性不清楚,线性肯定不高

网友F:
价格和质量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售后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