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下的PID值应该是多少?

楼主(2003-07-08):
我这儿用富士变频器控制160KW电机实现恒压供水,电机运行很不稳定,转速变化,且达不到设定压力,电流变化频繁,这种情况下的PID值应该是多少?目前是3:5:0 另外,液位计显示也不稳定,我想大概是变频器输入端没有加装滤波器吧!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减小P至1左右,大幅度增大I到几十。视现场情况而定。 模拟输入滤波参数调至3以上。

网友B:
从你的情况来看,好像是液位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的模拟量信号受到干扰造成的。你可以尝试测量一下模拟量信号是否受到了干扰。

楼主:
to:imgg 高手! 模拟输入滤波参数是不是频率设定信号滤波器参数?0.01秒-5秒。

楼主:
to:LQM 行家! 干扰不还是变频器造成的吗?是不是需要在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端加滤波?怎么加? 谢谢!我是个新手。

网友C:
P=20 I=60 D=0 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