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高手做过水泥厂变频改造

楼主(2003-07-08):
有哪位高手做过水泥厂变频改造,请详述一下改造的具体设备以及理论(工艺条件)和经验。方便的话可以考虑合作。

网友A:
主要改回转窑后的抽风机,我改过三台,都是在静电除尘后的大抽风机,还有转窑前的鼓风机也改了,至于回转窑本身的调速则没必要改,该了也不节能,此三个系统以前用风门调。我重庆的。你那的?zhangsheng117@sina.com

网友B:
不知你搞的是水泵还是风机站的什么改造,工艺?节能?能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C:
2002年8月峨眉水泥厂窑尾排风机高压变频技改工程投入运行以来,运行稳定、可靠、延长了窑系统工作周期,增加了产量。并且根据运行以来实际测试数据计算可知:排风机电机消耗功率从技改前平均353.3kW下降到平均140.3kW,即每小时可节约电耗213kW•h。按年运转8000小时,年平均电费0.40元/度计算,本系统一年可节约电耗681600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摘自 《金顶集团报》2003.6.12 look先生: 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情况,可以打这个电话13056405236(辜先生) 或者,找谢女士 13980066559。

网友D:
恭喜!恭喜!不知是否还有没有节能潜力,不妨找金易奥公司再测算一下,参考网站HTTP://www.chinaiao.com 010-82825655.

楼主:
谢谢张光光、yyyyyy2003等高手,明白了,我是深圳的。

网友E:
我公司已在广东多家水泥厂做过变频改造(肇庆、增城、花都等)。

网友F:
致LOOOOOOK: 你好!我公司在水泥厂变频节能改造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果可能的话很想和你合作,具体情况可以和我联系。 我公司在肇庆不知道你在哪里? Email:leiailing1018@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