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速度升不上去?

楼主(2003-07-08):
日立L100系列4KW变频器带动3.7KW的风机,负载惯性大 变频器输入电压AC380V 变频器的基频和最大频率均为50HZ 但是带上负载后不管用面板操作还是外部操作速度都升不上去,此时变频器也没出现报警; 去掉负载后就可以.请各路诸候发E-MAIL:xiehechuang@yahoo.com.cn以指点迷津.

网友A:
可能是失速功能动作!!检查输出是否平衡!!检查变频器的显示电流及实测电流是否正常!参数没定是否合理!

网友B:
负载过大! 建议:V/F曲线选线性(恒转矩),增加转矩提升。还不行,换大一级变频器。

网友C:
请电话010-82867980-619

网友D:
看一下电流多大?

网友E:
能否说明白些,速度上不去的同时频率是否能够上去?频率上不去的话,有可能是加速时间设的过小,如果频率稳定在一个固定得值得话,有可能是上限频率设小了。另建议检查输出电流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