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Q多卡同步?

楼主(2003-07-08):
想实现DAQ2000系列多卡同步,说明书写有:设置其中一块卡为master,其他的卡为slaves,这个怎么设置啊?还有,多卡同步的例子哪里有啊,d2kdask的例子里有么?

网友A:
多卡同步需要用电缆将2块以上的卡片连接起来(卡片的右上角有个SSI接口)。在D2K-DASK里面CAISSI_SRC是主卡设置的例子,CAISSI_Dest是从卡设置的例子。你可以先运行CAISSI_Dest,后运行CAISSI_Src。这样当CAISSI_Src满足触发条件时,就会触发CAISSI_Dest工作。

楼主:
李老师: 连接两块卡同步接口用普通的20pin线还是需要专门的线? 怎么把那两个程序连起来啊(先运行后运行具体怎么操作啊),帮忙写一个完整的简单的程序,我是DAQ2005和DAQ2010两块卡同步,麻烦写一个连续采集的程序吧,谢谢李老师和各位老师了! baifengmin@eyou.com

网友A:
用普通20pin线即可。 我以前测试的方法: 假如有两片2010,第一块卡设为主卡,第二块卡设为从卡。 在2000下先开启一个DOS窗口,运行CAISSI_Dest例子,卡号填1。这时应该是不能采数的。 开启另一个DOS窗口,运行CAISSI_Src例子,卡号填0,当这个程序运行时,会触发CAISSI_Dest运行。

网友B(2009-09-13):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两张卡需要同步,且在labwindows环境下写的,程序调试没有问题了,两张卡也同步了,就是采集的数不对

网友C(2009-11-05):
最好是就是一卡带多路通道的,要不比较麻烦,看看我们USB2066 16bit/4M/8CH同步,  http://www.fcctec.com/view.php?id=156  可以比较价格和性能,编程比他们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