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楼主(2003-07-08):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对于大量的标签需要输入wincc比较麻烦而且很费时间,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把标签直接从step7 映射到wincc里呢??希望有能耐的朋友给我指出一条大道!!感谢

网友A:
wincc可以直接使用step7例的符号

网友B:
安装PCS7中的AS-OS TRANSFER可直接把标签STEP7传送到WINCC

网友C:
其实你可以将step7符号表中的变量导出为DIF文件,然后在Wincc变量组中选择导入,根据提示一步一步做就可以了,很简单。 至于如何将DB块中的变量导入到Wincc中,我还不会,不知道楼上的这位兄弟的方法是否可行。回去试试。

楼主(2006-11-24):
hsbeyongd:
"然后在Wincc变量组中选择导入",变量组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