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用VC开发的上位机的变量如何与西门子PLC的物理地址相对应??

楼主(2003-07-08):
我们自己开发了一个教学实验台,下位机采用的是s7-200的PLC,而上位机是使用VC自己开发的,目前有个问题始终不能很好解决,就是例如我想通过上位机界面上的某个按钮将PLC中的I0.0强制为零,那么我触发按钮发送什么样的信息及如何与PLC的I0.0的物理地址相对应起来? 请问有没有可推荐的资料或样例?

网友A:
首先定义自己的输入/输出缓冲区。 比如VB0开始XXX字节是计算机写入PLC的缓冲区,VB100开始XXX字节是计算机读取PLC的缓冲区。 PLC每次循环开始时将VB0开始的那块数据(输入缓冲区)MOV你的PLC程序的工作区,在程序执行完毕,将需要上传的数据MOV到VB100开始的那块区域(输出缓冲区) 你要将I0.0强制为0,只要写一个字节(只要第0位为0就可以了)写到PLC的VB0就可以了。(注意:I0.0为物理输入端,这种方式无法强制,必须在PLC的程序中自己写强制代码,比如:如果V0.0=1则把I0.0屏蔽掉)

楼主:
楼上的这为兄弟,我给你发了封求助信,不知收到了没?

楼主:
谢谢,我已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