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ADAM模块的使用

楼主(2003-07-08):
我现在做DCS系统的一个小采集区,有4个区域,A区有40个4~20MA信号,5个PT100热电阻;B区有19个4~20MA信号;C区有17个4~20MA信号;D区有4~20MA信号。最大距离不超过600米。 我计划用ADAM4000和5000系列做。 对A区,用5000E控制器,5个5017采集4~20MA信号,2个5013采集PT100。 对B,C,D区,用4000系列的4017,共用10个。 设备价格大约35000元(不含线),希望各位控制高手对我的系统设计提出一些建议,指出不足。另外,我不知道以上设备只需串连就可以了吗,需要其他设备吗?

楼主(2001-06-27):
还有如何连线,我搞不太清楚

网友A:
当然还需要需要将工控机的RS-232串行接口转换成RS-485标准的I7520模块。如果你的四个区域不在同一方向你最好买一个串行接口扩展卡。因为你可能需要建立四条RS-485总线。

网友B(2001-08-08):
距离较远的话还需要中继器详情看产品说明书!

网友A:
你好! 请与我联系,手机: 13922162734 徐先生

网友C:
电缆请最好选用抗干扰能力强的产品,以上设备采用RS485网络,因此上位机需要安装RS232/485转换模块,至于监控软件,可以自己开发(vb即可),也可以采用组态软件,比如组态王、intouch等

网友D(2003-07-08):
研华有232转485的模块,ADAM-4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