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240的速度上不去

楼主(2003-07-09):
各位大侠: 我的一台7.5KW三菱Z-240的速度上不去,设定是10HZ,但是按运行键后,就显示0.65HZ,也没有电压输出,是那里有问题了?那位朋友有遇到这种问题,请帮忙,是不是电脑板有问题了?谢谢!!!!

网友A:
参数恢复出厂值试试!!输出是否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