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RS485/232/442

楼主(2003-07-09):
用VC++的MSCOMM控件做的串口发送程序,如果是偶校验,这个校验位是不是就是数据的第8位?在用单片机的串口接受时,是不是通过接受到的数据第8位和PSW.0作比较?如果真确就说明没错误。

网友A:
1. 这要看您的通讯格式而定了. (data bits: 5, 6, 7, 8?) 2. 您可以在单片机上作个简单测试. 例: 由 PC 端送出两个数据, 其值有一个 bit 的差异. 再由单片机上查看收到的数据, 除了您作的修改之外, 应该还有一个 bit 会跟着变, 那就是您想知道的 parity bit 囉! 3. PSW.0 ?? 4. Parity bit 检查的结果若为正确, 则表示 parity check OK. 但不表示没有错误.(Send: 0001 0001 0, receive: 0011 0011 0, ==> parity check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