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DP通信将s7-300接入现场控制站

楼主(2003-07-09):
我到工厂实习,给我分配了一个任务(我以前没有接触过plc),工厂进行生产线改造,设计系统时,当初只是将S7-300接入以太网,后来需要将其再接入控制网,即现场控制站(采用profibus)总线,s7-300采用的是314cpu没有dp通信功能。我选用cp342-5通信处理器可以吗?   另外还有什么要注意的。谢谢(系统用的是和利时的)

网友A:
S7_300作为主站还是从站使用?

网友B:
把和利时的全换掉就行了

网友B:
可以DE ,只是你没说DP网上挂了什么设备?是MASTER OR SLAVE?